奇美V17E 开机无任何电源

楼主(2008-08-23):
奇美V17E 开机无任何电源,测FP1保险丝烧毁,经更换之后再次烧毁,沿着19V的电路找到QP9之后发现阻值变小,经更换之后9435M之后将FP1之后接会烧毁的保险丝用焊锡短路之后,19V电源供应器出现短路,LED一直闪故障依旧,沿着电路在找发现CP24 SMD贴片电容短路已经击,穿更换之后上机测试OK~
电源

网友:
LZ.建意你以后先查清楚短路的原因再开机测试,像你这样的烧了一次又一次有点儿悬啰,嘿嘿

网友:
烧保险肯定是后级有短路的情况,可以在保险炸裂的情况判断。如果只是简单的保险内部短路,可以判断后级短路的配件是个不重要的配件,要是发黑或者炸裂,那是主要的配件故障。烧保险不要直接更换通电,要仔细测量后级的电路,把短路的地方找出。 否则会使故障扩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