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条维修技巧之三】 典型故障检测分析和维修实例

楼主(2008-08-23):
一、颗粒引脚开焊

这是一种最常见的非器件型的工艺故障。

现象:直接插主板时报警,主板点不亮。用好条带,可以在DOS下引导系统。
检测:用RST检测时,某一个或几个数据位上,纵列的容量深度上,很整齐地显示全红。用万用表测量相关数据位22欧母限流电阻无阻值变化。
原因:由于工艺的原因,工厂生产内存条时,回流焊没有完全焊接到位,仅使颗粒的引脚轻微粘连上焊锡。内存条在长期使用过程中,高温会使该引脚上的焊锡逐渐溶断、氧化,而致使连接断路。
排障:DDR1代颗粒:在故障颗粒的引脚上醮少许助焊剂,用拖锡焊的方法,重新焊接一次全部引脚。DDR2代颗粒:颗粒补助焊剂后用热风枪吹拂四周,若无效,则拆下颗粒后重植锡珠和颗粒。
注意:焊接完成后,插入主板前,一定要做好金手指的清洁工作。

附:
维修器具:杂牌865GV主板带AGP显卡,RST检测软件,其它工具。
类同现象:1,排阻发生故障时,也会出现这种现象,但解决方法不一样,后文会介绍。
                  2,颗粒的数据位引脚发生物理损坏,但解决方法不一样,后文会介绍。
                  3,金手指脏污也会发生类同现象,所以在检测前一定要养成清洁金手指的良好习惯。
其它排障工艺:如果想保持原厂内存条焊接工艺的美观,不留人工补焊的痕迹,可以在200℃烤箱中恒温回流补焊4分钟。

网友:
二、限流电阻变质

这是一种普通的器件型故障

现象:直接插主板时报警,主板点不亮。用好条带,可以在DOS下引导系统。
检测:用RST检测时,某一个或几个数据位上,纵列的容量深度上,很整齐地显示全红。用万用表测量相关数据位22欧母限流电阻,相关数据引脚的阻值增大。
原因:生产内存条时,所采用的电阻有质量缺陷。
排障:拆下变质的电阻,焊点上平锡后,用0.3mm焊锡丝将新的电阻焊接上。如果是集成在PCB上的高分子电阻,则用刀将电阻层刮除,在焊点上置锡后,用陶瓷电阻焊接。
注意:焊接完成后,插入主板前,一定要做好金手指的清洁工作。

附:
维修器具:杂牌865GV主板带AGP显卡,RST检测软件,其它工具。
维修用料:与故障电阻阻值和功率大小相同的电阻。
类同现象:1,颗粒引脚开焊时,也会出现这种现象,但解决方法不一样,看前文介绍。
                  2,颗粒的数据位引脚发生物理损坏,但解决方法不一样,后文会介绍。
                  3,金手指脏污也会发生类同现象,所以在检测前一定要养成清洁金手指的良好习惯。

三、内存颗粒数据引脚功能失效(坏位)1
这是一种普通的器件型故障

现象:直接插主板时报警,主板点不亮。用好条带,可以在DOS下引导系统。
检测:用RST检测时,某一个或几个数据位上,纵列的容量深度上,很整齐地显示全红,用万用表测量相关数据位22欧母限流电阻,相关数据引脚的阻值不变。
原因:生产内存条时,所采用的颗粒有质量缺陷。长期使用后,出现功能性损坏。
排障:拆下损坏的颗粒,焊点上平锡后,重新植入完好的颗粒进行更换或代换。更换时使用厂商和型号完全相同的颗粒,代换时使用地址深度和数据位宽等于或大于原来颗粒的良品。
注意:代换,是没有原颗粒之时勉强而为的一种做法,要尽量使用相同或相近的厂商生产的颗粒,最大限度降低兼容性隐患。建议最佳的维修方法是用原型号颗粒更换。
          焊接完成后,插入主板前,一定要做好金手指的清洁工作。

附:
维修器具:杂牌865GV主板带AGP显卡,RST检测软件,其它工具。
维修用料:与故障颗粒相同或相近的内存颗粒。
类同现象:1,颗粒引脚开焊时,也会出现这种现象,但解决方法不一样,看前文介绍。
                 2,金手指脏污也会发生类同现象,所以在检测前一定要养成清洁金手指的良好习惯。

四、内存颗粒数据引脚功能失效(坏位)2
这是一种普通的器件型故障

现象:直接插主板时能点亮。可以在DOS下引导系统,不能引导WINDOWS。
检测:用RST检测时,某一个或几个数据位上,在不同地址行上,不规则地出现红字,用万用表测量相关数据位22欧母限流电阻,相关数据引脚的阻值不变。
原因:生产内存条时,所采用的颗粒有质量缺陷。长期使用后,出现功能性损坏。
排障:拆下损坏的颗粒,焊点上平锡后,重新植入完好的颗粒进行更换或代换。更换时使用厂商和型号完全相同的颗粒,代换时使用地址深度和数据位宽等于或大于原来颗粒的良品。
注意:代换,是没有原颗粒之时勉强而为的一种做法,要尽量使用相同或相近的厂商生产的颗粒,最大限度降低兼容性隐患。建议最佳的维修方法是用原型号颗粒更换。
          焊接完成后,插入主板前,一定要做好金手指的清洁工作。

附:
维修器具:杂牌865GV主板带AGP显卡,RST检测软件,其它工具。
维修用料:与故障颗粒相同或相近的内存颗粒。

网友:
五、地址线短路、混线  1

这是一种常见的综合型的故障。

现象:直接插主板时报警,主板点不亮。用好条带,可以在DOS下引导系统。
检测:用RST检测时,被测内存的纵列的全部容量深度上,很整齐地显示全红。用万用表测量相关数据位22欧母限流电阻无阻值变化。
原因:由于工艺的原因,PCB板上的地址线发生局部混线、短路。
排障:将故障条上的颗粒全部拆下,在另一条功能完好的PCB板上重新焊接、植入全部颗粒。
注意:更换的PCB板不必是全新的,也可以是拆下了颗粒的良品旧板,数据位的宽度、BANK数要与原来的完全一致。
   焊接完成后,插入主板前,一定要做好金手指的清洁工作。

附:
维修器具:杂牌865GV主板带AGP显卡,RST检测软件,其它工具。

六、地址线短路、混线  2

这是一种常见的综合型的故障。

现象:直接插主板时报警,主板点不亮。用好条带,可以在DOS下引导系统。
检测:用RST检测时,被测内存的纵列的全部容量深度上,很整齐地显示全红。用万用表测量相关数据位22欧母限流电阻无阻值变化。
原因:内存条使用过程中,颗粒的引脚间有导电的杂物。
排障:仔细排查每个颗粒的全部引脚,用钢针挑除引脚间的异物。
   焊接完成后,插入主板前,一定要做好金手指的清洁工作。

附:
维修器具:杂牌865GV主板带AGP显卡,RST检测软件,其它工具。
其它排障方法:1,在酒精中浸泡内存条2分钟,取出后将所有的颗粒引脚用毛刷仔细清扫,然后阴干。
  2,清水煮后,刷洗烘干。3,浸天拿水在微波清洁器中清洁。

七、颗粒地址线短路、混线

这是一种少见的器件型的故障。

现象:直接插主板时报警,主板点不亮。用好条带,可以在DOS下引导系统。
检测:用RST检测时,被测内存的纵列的全部容量深度上,很整齐地显示全红。用万用表测量相关数据位22欧母限流电阻无阻值变化。
原因:内存条制造过程中,使用了品质有缺陷的颗粒。
排障:逐一拆焊颗粒,逐一再测,直至找到故障颗粒,换颗粒。

附:
维修器具:杂牌865GV主板带AGP显卡,RST检测软件,其它工具。

网友:
占楼备用

网友:
占楼作为准沙发,,,,

网友:
呵呵,本人菜鸟来学习一回

网友:
好像没有讲到重点捏,占道发帖要被扣分的

网友:
好文 ,支持!!!!学到不少!!!

网友:
贝贝请教你一个问题!!!
我有几条内存是好的,我把内存颗泣折下焊到新的PCB板上,用05版内存测试议测试显示颗泣全坏!但内存颗泣原本是好的!刷过SPD也一样,焊回到原PCB板也不行了!一样!PCB板位数也相同!焊接也没有短路!因为我学过修笔记本的焊接支术没问题!!是不是SPD没刷对!!
先焊二个颗泣上去测试也一样,全部焊上去测试还是一样,焊一个上去也一样!!
我就搅不明白这是什么问题!锡丝都是用最好的! :Q 愿意收我做徒弟吗贝贝!我的QQ15922517

网友:
内存颗泣焊上去有没有好点的方法和步骤!!是先刷好SPD再焊颗泣还是焊了颗泣再刷SPD啊!这有关的吗?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不焊还好,加焊后故障更大了,不可理解,学习中。。。

网友:
支持    今天有学到不少的东西  xiexie

网友:
这个先后没关系

网友:
这是个测试内存的好东东,怎么下一个

网友:
不可理解,学习中。。。

网友(2008-10-15):
这个必须学习一下,以后用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