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NF4N问题

楼主(2008-08-23):
两块同型号主板,
一块是不通电,就是点开关后,测试卡闪一下就灭;测CPU供电滤波电容、场管阻值为0,但看了下面的主板阻值我就晕了~
另一块是自动通电,不能关机,测CPU供电同上一块,不明白为什么阻值为0,却能通电。换过IO后解决自动通电问题。现在走44、50后不动,好像是内存不过,查供电、数据电压正常,刷过槽,都没解决,求助。

网友:
米人吗?
大家来探讨下啊

网友:
第一张板.应该有短路存在.必须先排除.将电感拆掉在量.看是桥短路\还是供电管短路
第二张板,尝试一下加焊桥

网友:
4楼的正解

补充下,第2快板再查下南桥供电正常不,应该不难解决吧

网友:
小问题

像这种问题我碰到过
开机闪一下那是开机保护
属于12V对地短路
如果你把12V拔了可以开机那就是给CPU的供电MOS管坏了
下面那一块就更简单了
那样属于走到一半就停住了
你可以按主芯片试下  这种问题我经常碰到
你可以电话联系15927563228

网友:
什么型号的主板
如果开机亮一个下 就灭 你可以先把CPU供电的4个脚的插头拿下 看能不能开机!如果能 查CPU供电 估计有厂效应管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常来讲,这样应该不通电啊,为什么一个能通电,另一个却不能?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你们见过这板没有,CPU供电场管很特别,GS极间用103电阻连接,DS相通,却还能通电。谁能解释下原理?

网友:
谢谢,各位

我去试试看,回来告诉大家结果

网友:
OK,第一块已经搞定,烧了4个场管……汗~
第二块正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