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61主板集成网卡驱动装不上!

楼主(2008-08-23):
THINKPAD t61主板集成网卡驱动装不上,bios中未禁用。确认是硬件问题,这个问题大吗?谢谢指点。

网友:
应该还没有过包吧,最好先去售后看看,免得自己把问题搞大了

网友:
你换个网卡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网卡芯片现在没有卖

网友:
回楼上  这个网卡 你要多少?  怎么会没有卖呢?  呵呵  楼主换网卡吧 八成被雷击了

网友:
这个行不

网友:
这个你有卖吗

这个你有卖吗,什么价啊

网友(2008-12-02):
不是吧!LZ看看在BIOS有无MAC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BIOS版本的问题哦!

网友:
这个有玻璃的网卡芯片不知道加热是会不会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