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我加焊CPU坐的方法,

楼主(2008-08-23):
找一个能调温度的电炉子。然后做一个支架,支架的高度是把主板放到支架上离电炉子大概五公分左右。不能太近了否则主板会烤糊的,然后在找一块铁皮把主板北桥下面。再在CPU坐里面放上助焊剂,我用的是液体的。拿一个一元的硬币压倒CPU坐上面。找一个比CPU坐稍微大点的小盒子,盖到CPU坐上面,开始加热等到用镊子碰一碰CPU坐附近的小电容能动的时候再过一分钟就好了。其中的要点主要是温度的掌握。
以上是我用的方法,不知道大家用得什么方法,有什么不对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网友:
为什么要在CPU坐上扣壳子

网友:
保持热量,楼主对吧?

网友:
这样可以让CPU坐的温度上来的快点

网友:
CPU座上加个盖子也是简单的回流焊吧??????????

网友:
你太有才了
竟然高个盖子
恩  有才 有才
不过我们都是用锡炉直接加热
成功率特别高
你在哪弄的那种加热的设备啊

网友:
“然后在找一块铁皮把主板北桥下面”这句是什么意思?
还有,温度调到多少?你加热了多长时间?谢谢!

网友:
学要这么麻烦吗 ???

网友:
楼主这炉子在哪里能买到?多少钱啊?据说用这个办法好像还能做南桥,楼主试过吗?

网友:
我是石家庄的 在本地的五金店里卖的
我试着做过几个南桥 就成功了两个

网友:
回8楼的:找一块铁皮把主板北桥下面是启隔热防止把北桥烤坏.我一般就在十几分钟左右

网友:
我一般都直接换,加焊的一般都用不久.
我都用2310换座子,成功率很高,基本上没有换不好的

网友:
温度好控制吗?成功率可能不会太高吧。有没有还好的方法。

网友:
我都是用BGA焊台来换CPU座,这样换能用很久,更新的一样。费用方面可以叫客户加元件费,一般加10-20元就行了。成功率很高,又轻松。

网友:
请问一下加热时,下面的小贴片电容和电阻不被烤掉吗

网友:
回复请问一下加热时,下面的小贴片电容和电阻不被烤掉吗

不会的撒  有焊锡粘起的嘛!只要你不碰到它,它就不回掉的哦!

网友:
风险有多大,请来个具体温度.

网友:
不知道PCB能不能承受这个温度 这样的温度估计过300了。。。

网友:
我想加焊的话,还是直接用防静电电烙铁焊啊,你们这样搞不是很危险啊,原件掉了怎么办

网友:
请问14楼的:我都用2310换座子?2310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