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讯845GVLM主板问题

楼主(2008-08-23):
朋友一块耕讯845GVLM主板买来一年就点不亮了,找我帮忙看看,用诊断卡测,CPU风扇会转,诊断卡无任何显示,换一个插槽也不行。听朋友说是在上网的时候突然重启就点不亮。本人是个新手,只会简单的故障判断。无维修基础。望请高手指点。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
这个我就不会了。看到很多贴子说是先把网卡芯片取掉或许就行了。可是如何把芯片取掉我就不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