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F4S不开机

楼主(2008-08-23):
机器问题是W83627HG-AW被击穿后用W83627HF-AW代换  RT9202也换过,其他时钟复位都正常就是PCI-E上的复位无电压,复位是通到桥的,这是桥有问题吗 ?   现在代码跑FF  有几块都是同样的问题,这是不是桥虚汗引起的?

网友:
你试试用手压着桥跑不跑码??跑FF查内存电压。。。如果不正常CPU供电也会不正常。。还有内存旁边有一个8角的IC。。我忘记叫什么了,,内存没电压就是这个IC引起的

网友:
量一下PCI-WE复位点的对地电阻值呀

昂达NF4S质量很差,桥非常的容易空焊

网友:
桥压过了没有反应  对地值651和好板是一样的    内存电压都正长  就是PCI-E复位电压没有

网友:
加热试下
百分之八十是桥空焊了

网友:
除了不动还是不懂

网友:
看见这个板就头疼,遇见的都没好过……
PS:原来这两个IO是可以代换的呀,学习了

网友:
曾经修理过9块 一块都没好

网友:
桥刚加焊了两块  还是那样不知道怎么修了不会是桥坏吧

网友:
此板已修复       是诊断卡的问题

网友:
诊断卡丢了卡用的便宜货     诊断卡不跑码!!
现有换了个新的诊断卡PT091     好了跑码了   点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