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L4S5MG/GX+V5.0A点不亮

楼主(2008-08-23):
精英L4S5MG/GX+V5.0A点不亮诊断卡显示FF,478针CPU,不点开关插上诊断就亮5V和时钟灯亮,不是那种很明显的亮稍微暗点,还有插上显卡后显卡风扇就转,用打阻值卡检测CPU电压,复位,PG,时钟都正常,内存所有电压,时钟正常,显卡复位,电压,时钟都正常正常,PCI时钟,复位,电压正常,用打阻值卡测量了内存AD,CPUAD PCIAD线都正常,没有编程器不知道是不是BIOS,没有思路了,请高手赐教  ,谢谢

网友:
这种情况你先清下CMOS 如果不行 我在告诉你

网友:
COMS 肯定清了这是起码的,显示FF当然不跑码

网友:
定楼上的  《 清空COMS

网友:
问题还没有解决 请高手赐教

网友:
清CMOS不行刷BIOS

网友:
还没有解决,bios也刷了还是不亮,问题就是插上诊断卡就亮是5V和时钟的灯亮,我还以为是IO,把IO下了还是亮,请高手赐教

网友:
查查是不是紫线与红线共用的元件击穿

网友:
你的是插上电源就直接上电了吗?还是?

网友(2009-09-13):
cpu的座可能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