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gdm上假负载无电压

楼主(2008-08-23):
ga-8gdm板子不上cpu   只有0.3v       上假负载有0.4v    老大些   帮帮忙

网友:
查CPU供电 看现象是厂管烧了 如果管子电压正常 换电源管理IC

网友:
管子   都是好的      客户拿来的时候不能开机       cpu  供电有11v  我换了管子就这样了

网友:
发表于 2008-8-23 11:57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加为好友
看VCORE供电电路的上下管又没有问题,北桥又没有挂,VID电路又没有问题,电源管理芯片好 不 好 ,

真详细啊,呵呵

网友(2010-01-02):
这样的问题我遇到过解决不了请高手分析下

网友(2010-04-13):
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赚分真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