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5主板只有左声道!(已解决)

楼主(2008-08-23):
一块杂牌815主板,播放声音时只有左声道.声卡芯片为ALC100P,排除了芯片本身及给芯片供电的那个78L05(一脚为5V,一脚为12V),以及驱动,跳线,接口等问题,还是只有左声道.只有声卡芯片旁边的小电容和小电阻没换了,在板的测量没有发现问题,请各位老师讲下是那里问题.另外有ALC100P电路图的麻烦给我一份,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各位老师的顶力的帮助,在跑线路中发现ALC100P第36脚相联的一个贴片电容一端有一个角裂开,换之解决,此板修复!

网友:
声卡的信号输出,一般是经过电容 电感输出的,你代换下电容和查下电感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一般情况下系统能认声卡了,就不是芯片方面的问题了,在外围元件,接口也要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看你们发的帖子
看不懂
以后我要加油了啊
哈哈

网友:
电容和电感量过了,表面上没有问题,有电路图吗?我想要一份电路图!

网友:
确定跳线,接口,声卡信号输出 耦合电容 没有问题,再查声卡芯片外围电容,电阻,还没有问题换芯片试试。

网友:
接口你查过没有,那东西用的次数多了,很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接口换了新的,现在就是不知道改如何查芯片外围的电路,想要找一份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