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ET键的另类用途。。。 GA-865P-DS4REV1.0 断上电 断电 上电 断电故障

楼主(2008-08-23):
一块GA-865P-DS4REV1.0 主板,是从网上买来的。察看卖主的卖盘经历,发现不是以卖主板为主的,再就是该主板支持Core 2 Extreme/Core 2 Duo CPU。所以就买了,连邮费折合成人民币大概有200元左右。板子收到以后,拿到手里,发现没有什莫元件有异常的,就直接上Core 2 Duo 2.2G CPU,DDR2 512内存,触发后发现,此主板上电以后,就自动断电,断电后,不能再次触发。而且还发现,上电后,只要显示器的绿灯一亮,准掉电。没辙了,就习惯性的用跳线冒将 RESET键给短路了,然后再次触发,突然间发现不掉电了,而且显示器也亮了,只是个意外的意外的发现!此时显示器上的文字是:
scanning bios image in hard drive
can not find bios image in hard drive
or diskette  !

不用说,大家都知道是怎莫回事吧!
顺便说一下,本人也是第一回碰到这种问题的主板。找BIOS IC还是花了一点时间,老眼昏花的,看不到型号,没有办法,就用数码摄像机拍照,本人的摄像机是SONY 2004年制 DCR-HC88 NTSC,照相机部分是10倍变焦(不是数码变焦),照了几次才认出芯片是25L8005M2C,想都没想就将BIOS IC用2只白光烙铁焊下。(本人的写BIOS机器是580U,年初在本网站购买)由于没有转换座,将8根引脚分别焊接后,接到BIOS机器后写好,再次焊回主板,去掉 RESET键的跳线冒。开机触发,这次没有掉电,出现了久违的BIOS画面,此时却不是让你设置BIOS,是说主BIOS文件坏了,正在用备份BIOS文件回写主BIOS(此为英文,我大致翻译的),这时才发现取下的BIOS IC是备份BIOS IC,不过没有关系,回写主BIOS以后,就正常了。

本人一直潜水看贴,发现本站修理478主板的贴较多,而775以后的贴特别少,不知道国内是否还一直使用478主板。本人妄加评论。能看我的贴的朋友们,我在这里谢谢了。

顺便说一下,本站的东西还不错,尤其是580U,假负载478的不错,775假负载的有问题,我的已经不能用了,主要是假负载的下面太高,有的主板的775座下有电容,一次我没有注意,就短路了。连主板+假负载一起报销了。合300多元人民币,就这样飞了。
听说本站的锡球还不错,最近有人回国,我再准备购买一点儿。还有775的假负载,钢网什莫的。

网友:
“最近有人回国”,楼主莫非在国外?

网友:
连邮费折合成人民币大概有200元左右
不知道国内是否还一直使用478主板
合300多元人民币
这句话说明楼主确实在国外,二楼的显然没细心看帖

网友:
呵呵 那楼主翻译下英文更是小意思了

网友:
本人三年以前就一直在维修775主板,开始也是因为住在附近的国人的关系,都说中国话,也没有办法。只有硬着头皮去做,不过还好,有在国内修主板的经验,本人在CIH病毒流行时期在国内主板维修时期,还是特赚大赚过的,所以现在倒也能应付。因为都是国人,所以坚决不收费的!也就是吃吃喝喝。不过,我前年回国时,帮朋友带的本机,就是120G硬盘,好像合8000多元人民币,我朋友用了一年多,又卖了12000多人民币。国内的本机厂商(或者经销商)心太黑,而且,硬盘好像都很小。我昨天同朋友一起去买一个本机,是ASUS的小本,听朋友说,同样的配置,硬盘很小,还要4,5千人民币,在这里的电器店里,合人民币也就3000多一点儿。你说这是怎莫回事?

网友:
楼猪赚翻啦,都出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