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D激光头的维修[转帖]

楼主(2008-08-23):
VCD激光头是利用激光束将碟片上的坑点信号转换为电信号的精密光学机电一体化器件。VCD机中普遍采用两种类型的激光头:一是以飞利浦激光头为代表的全息照相式激光头;二是以索尼激光头为代表的普通三光束激光头。本文根据实践经验总结,介绍VCD激光头的维修与代换方法,希望对广大读者有所帮助。

注:本文也适用于电脑光驱激光头的维修。

一、VCD激光头的维修

1、VCD激光头常见故障表现见下表:

VCD激光头常见故障

飞利浦系列激光头典型故障表现

索尼系列激光头典型故障表现

物镜脏污;物镜磨花;物镜组件下沉;激光管老化;激光管透光面脏污;内部分光棱镜脏污;聚焦、循迹线圈变形、开路、短路或虚焊。

则开始可正常播放,几分钟后纠错变差,直至死机;部分碟片能播放,但大部分不能播放。

读碟非常慢,持续时间长;个别碟不能播放,纠错差,“马赛克”严重。

各齿轮错位、磨损;异物卡死;排线折断。

碟片不转动,但光头有聚焦动作,光管有激光发出。

主轴电机飞转,但不读碟。

接插件氧化、接触不良

碟片转几圈即停止,光管有激光发出,且有聚焦动作。

能读碟,但停顿时间告别多,类似“暂停”现象。

光头滑杆脏污、阻力增大、变形;主轴电机、进给电机不良或损坏、电线折断。

冷机不读碟,热机后可恢复正常。

主轴电机有时正转后又高速反转,但不读碟。

机心磨损;光头架减震垫弹力不均,光头架倾斜。

播放中画面呈慢放状态,声音断续不正常。

2、VCD激光头常见故障的维修方法见下表:

VCD激光头常见故障

故障维修方法

物镜脏污

1)用棉签蘸纯净水擦拭;2)如脏污严重,可用纯净水兑洗洁精浸泡整只不带架光头,冲洗后吹干,此法可彻底清洁物镜下表面。

物镜磨花

1)若轻微磨花,可用棉签蘸优质牙膏轻磨后用纯净水清洗;2)若严重磨花,可从同型或相似旧光头上取下完好的物镜组件代换;3)换用同型号新光头。

物镜组件下沉

1)将物镜先调至确位置并固定,用电吹风低温挡加热物镜塑料活动支架后,待自然冷却后取下固定物即可修复;2)从同型或相似旧光头上取下完好的物镜组件代换;3)换用同型号新光头。

激光管老化

1)更换激光管;2)微调光管功率增益可调电阻;3)换用同型号新光头。

激光管透光面脏污及内部分光棱镜脏污

1)对可拆下光管的(如飞利浦系列光头的光管),用棉签蘸纯净水清洁;2)对不能或不便拆下光管的,用纯净水兑洗洁精浸泡整个光头一至二个小时,并且清水冲洗二三次后,再用电吹风吹干,晾半天即可。脏污严重时,须反复多次清洗;3)换用同型号新光头。

聚焦、循迹线圈变形、

开路、短路或虚焊

1)用吹风低温挡加热整形;2)修复磨损齿轮;3)从同型或相似旧光头上取下完好的物镜组件代换;4)换用整个带架新光头。

各齿轮错位、磨损

1)更正原错位齿轮;2)修复磨损齿轮;3)从同型或相似旧光头上取下完好的物镜组件代换;4)换用整个带架新光头。

异物卡死

1)查明原因,清除异物。

排线折断

1)若部分折断,用细漆包铜线对焊并用透明胶带固定于原排线面上;2)取旧光头排线加工后代换;3)用多根细漆包铜线在透明胶带上自做一条简易排线代换;4)用同类新排线更换。

接插件氧化、接触不良

1)去除氧化物,并用缝纫机油涂于其上以缓解再氧化;2)取其他相同或类似接插件代换;3)换用同类新接插件。

光头限位开关变形、损坏

1)调整修复限位开关;2)取同型或相似旧光头组件上完好的限位开关代换;3)换用同类新限位开关。

光头滑杆脏污、阻力增大、变形

1)用无水酒精清洁与滑杆相接触的部件,然后加优质润滑脂;2)取同型或相似旧光头上完好的滑杆代换。

主轴电机、进给电机不良或损坏、电线折断

1)维修主轴、进给电机,清除电刷处污物;2)用带架旧光头上同型、相似电机或磁带随身听电机代换;3)用同型新电机更换;4)补焊或更换电机线;5)换用整个带架新光头。

机心磨损

1)若磨损不严重,视部位不同变通修复;2)若磨损严重,更换整个机心或用旧的同型、相似的完好机心代换。

光头架减震垫弹力不均,光头架倾斜

1)取下四个减震胶垫拉长至同等长度(不能太长),放于40℃的热水中几分钟,取出冷却后一般可恢复。若仍然不行,放于60℃的热水中再试,直至恢复;2)取同等或类似报废碟机机心中减震胶垫代换;3)取医用听诊器上的橡胶管四小段代换。

3、激光头老化的判断及维修方法见下表:

类型

激光头老化的判断

激光头的维修

飞利浦系列激光头

1)观察激光头发出的红色激光,与新光头相比明显减弱(观察时只只斜视,因正视会灼伤伤眼睛);2)从光头小电路板上与光管LD部分并承的电容两端引出两条线,光头工作时,测其电压为1.80~1.95V,电流50~57mA,电压越高,电流越大,则老化截止严重;3)微调光管功率增益电位器,可轻微提高光管LD的正向电压,若效果不大,光头一般不能恢复正常。注意在调整前应记下原始阻值,每次以50Ω递减或递增。

1)飞利浦光头由于密封性能不好,加之全息照相式的光路结构要求非常高,当环境中的水汽、油烟等进入光路后容易导致读碟不畅(有时并非光头老化)。实践证明此类故障比例非常高,维修时可先清洗光头,简易的方法是用纯净水兑洗洁精浸泡整个光头一至二小时,再用清水冲洗二三次,然后用电吹风吹干,再晾半天即可。脏污严重时,须反复多次清洗;2)其他维修方法同《VCD激光头常见故障维修方法》。

索尼系列激光头

观察激光头发出的红色激光,与新光头相比明显减弱、变暗;2)测光管LD的正向电压为1.80~2.0V,电流40~60mA,电压越高,电流越大,则老化越严重;3)微调光管功率增益可调电阻,光头可以恢复正常而延长寿命。调整前应记下原始阻值,每次以20Ω递减。

1)索尼系列激光头密封性能较好,故可先清洁物镜,微调光管功率增益可调电阻,往往可排除故障,一般不需用纯净水兑洗洁精清洁光头;2)其他维修方法同《VCD激光头常见故障维修方法》。

二、VCD激光头的代换

1、常见VCD激光头排线引脚功能见下表:

激光头型号

排线引脚规格

排线引脚功能

飞利浦M12.1

M1201 M1202

单排12脚

T+F+F-T-GNDLDVCCD1D2D3D4D5VCC=+5V
飞利浦VAM1201

VAM1202 VAM1203

单排12脚

T+F+F-T-GNDLDVCCD1D2D3D4D5VCC=+5V

索尼KSS-210A KSS-210B

KSS-212A KSS-212B

双排16脚

12345678   12345678

F+T+T-G-VRPDGNDLD   D C D C B A G K E F

索尼KSS-213A KSS213B

KSS-213C KSS-213V

KSS-213VS

单排16脚

VCVCCEDABCFGNDLDVRPDF+T+T-F-

VCC=+5V VC=+2.5V

三星SOH-AI SOH-AIU

SOHOT4

双排16脚

12345678   12345678

F+T+T-F-VRPDGNDLD D C B A G K E F
三星SOH-AP

单排16脚

B C A D VCC F E GND GND F- F+ T- T+ F-

VCC=+5V

三星SOH-AA SOH-AAU

单排16脚

123456789   10111213141516

VCVCC E K A B CF GND LDVRPDF+T+T-F-
VCC=+5V VC=+2.5V

三洋SF-90

双排16脚

12345678   12345678

F+T+T-F-VRPDGNDLD D C B A G K E F

三洋SF-91

双排13脚

12345678   1 2 3 4 5

F+T+T-F-VRPDGNDLD B+D A+C D E F

三洋SF-P101N(规格1)

单排15脚

VCCDEFBACVRPDGNDLDT-F+T+F-

VCC=+5V

三洋SF-P101N(规格2)

单排16脚

VCVCCEDABCFGNDLDVRPDF+T+T-F-

VCC=+5V VC=+2.5V

夏普H8147AF

双排11脚

1 2 3 4 5 61 2 3 4 5

GND LD F- F+ T- T+K E B A F

夏普H8151AF

双排13脚

12345678   12345

LDVRPDGNDF-F+T-T+   D E B A F
健伍KCPIH-C82

单排16脚

VCVCCEDABCFGNDLDVRPDF+T+T-F-

VCC=+5V VC=+2.5V

JVC OPTM-6

单排15脚

F+T+T-F-GNDVRLDPDE D D C F B A

高仕达KSM-2101

双排16脚

12345678   12345678

F+T+T-F-VRPDGNDLDD C B A G K E F

2、常见VCD激光头直接代换型号见下表:

激光头型号

直接代换型号

说明

飞利浦L12.1

M1201 M1202

CDM1201 CDM1202

飞利浦VAM1201

VAM1202 VAM1203

注意主轴电机托盘高度是否一致,否则应加工或带架更换。

索尼KSS-150A KSS-210A

KSS-210B KSS212A

KSS-212B

三星SOH-AI SOH-AIU

SOHOT4

高仕达KSM-2101

索尼KSS-212

三星SOH-AI/U

注意光头支架底部是否有障碍物。

索尼KSS-213A KSS-213B

KSS-213C KSS-213V

KSS-213VS

三洋SF-P101N(单排16脚)

三星SOH-AA SHO-AAU

索尼KSS-213系列光头

注意主轴电机托盘高度、主轴电机轴长度是否一致,否则应加工打磨或带更换。防尘光头更换应应带架更换,否则防尘功能失效

健伍KCPIH-C82

索尼KSS-213系列光头

注意微调聚焦、循迹平衡电位器

3、常见VCD激光头间接代换型号见下表:

激光头型号

间接代换型号

说明

索尼KSS-212

索尼KSS-213系列光头

用细软导线对应连接A、B、C、D疯子,并各串接47KΩ电阻,E、F端子各串接100KΩ电阻。

飞利浦CDM12.3 CDM12.4 CDM1206 CDM1210

飞利浦VAM1201

VAM1202 VAM1203

利用原光头电路板和代换光头组件主体组合在一起,必要时也更换光管。

三洋

SF-P101N(单排15脚)

SF-101N(单排16脚)

索尼KSS-213系列光头

用细软导线对应顺序连接,要调整E、F端子串接的电阻值,大小视不同机型试验决定。

JVC OPTM-6

索尼KSS-212

用细软导线对应顺序连接。

夏普H8147AF

索尼KSS212

用细软导线对应顺序连接并把伺服板上已短接的VR、PD端断开,否则会烧坏激光管。

4、代换VCD激光头时应注意的问题:

1)         因各型VCD机主板设计不同,光头排线顺序可能不致,有时刚好相反,可从导找聚焦、循迹线圈端子的超始端子来进行判别。

2)         激光头外形、托盘 、压片盖等若有差异,应尽可能带架代换或改装部分不合尺寸的地方后代换。

3)         各激光头电气参数略有差异,代换后应微调各工作点参数,如聚焦、循迹平衡电位器、光管功率增益可调电阻等。

4)         代换激光头后最好试验一两天,以确定性能是否稳定。

5)         代换激光头是非常细致和严谨的工作,一丝差异便会导致代换失败,甚至损坏激光头,故在实践中应善于总结、勤于思考。

网友:
VCD光驱多少钱一个,老大搞的这么辛苦
(昨天我去买了个旧VCD光驱.读盘还很好,给了2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