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 本本求助 !

楼主(2008-08-23):
在迷你卡插槽 旁边有的小
三极管
烧焦 编号也看不见了 位置位于L36 前面 !可能是开机电路来的 哪位手头有此机型的
朋友 麻烦帮看一下是什么型号的 小管哦!拜托了!此机现在故障为不通电 !
求助
DELL

网友:
那个小3极管是A7s你换了 试下
可能换了也不行

网友:
I/O烧掉了 换了就好了

网友:
那不是三极管,那是一个双二极管,那个管子坏了.IO应该会坏,你换一个嘛.

网友:
换好以后还要注意客户的电源可能也是坏的,那种是电压19.5串到中间那组烧掉的

网友:
谢谢各位 换了能开机 但指示灯一闪 就灭了 只有 电源灯亮着 难道要换I/O 了?

网友(2009-02-06):
肯定是I/O的问题了,我则碰到一个

网友:
已经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