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云澳天多功能维修平台

楼主(2008-08-23):
请大家评论一下,“惊云澳天多功能维修平台”这个东西好不好用啊?我在www.pctool.net这个网站查到的,大概多少钱啊?有没有用过的朋友,介绍一下,谢谢!

惊云澳天多功能维修平台,采用全新研发的第二代智能驱动引擎 VSI2.0。开创性的双DIP设计,双座双电压将低频与高频VCC分离完美解决了VCC频率干扰问题。采用PLCC32适配器轻松换技术,用户不必再担心PLCC32座频繁使用造成的老化问题,随机提供四套PLCC32万能适配器,单座可写任意电压芯片FWH LPC PLCC32-12V PLCC32-15V PLCC32-5V不论您的芯片是什么类型,VSI2.0单座即可支持。内置内存SPD数据修复仪SDR DDR DDR2全部支持国内唯一提供对DDR2 533 667 800提供全系列支持,惊云澳天还为您预留了升级接口,配合即将推出的笔记本内存SPD适配器即可支持笔记本电脑各种内存的SPD数据修复。不需要任何适配器即可支持全系列笔记本密码芯片包括最困难的24RF08N(某些人用232作一个简单的下载器就说能支持24RF08是欺骗消费者的行为,这种下载器只能读不能写软件还是DOS平台的提示符界面操作复杂需要用电池供电,很容易损坏芯片和内部数据)。增加对液晶显示器驱动板固件的支持,也支持在线刷新驱动板固件。体现维修平台的特点增加了IBM 0175东芝188错误修复的支持。同时惊云澳天维修平台依然保留了超越5000 澳龙维修平台的全部功能。

功能惊云澳天维修平台制胜的八大功能:
一、超级BIOS编程器支持所有的BIOS芯片,VSI高速引擎烧写速度一流
二、笔记本解密编程器支持所有笔记本电脑的密码芯片包括24RF08N
三、万能内存SPD编程器支持SDR DDR DDR2全系列内存更可扩展笔记本内存
四、液晶驱动板编程器支持各种液晶驱动板固件支持在线刷新功能
五、彩电显示器EPROM控制芯片修复仪 瞬间修复任何EPROM控制芯片
六、支持IBM 0175 东芝 188错误修复内置并口短路保险安全高效
七、支持93XXX升级接口可以扩展更多ISP器件的支持
八、打印机复印机串行通讯芯片修复仪 提供SMD适配器支持任意封装

这种东东,全是参考国外网站几年前的产品做的,玩玩可以,自己做的话,成本不超过90元

网友:
论坛里已经有很多关于这个东西的讨论了,

我个人的看法是,用来玩玩还行,用来干活作生意,那就是垃圾一个。

网友:
功能太多了给人不实在的感觉

网友:
惊云澳天多功能维修平台,采用全新研发的第二代智能驱动引擎 VSI2.0。开创性的双DIP设计,双座双电压将低频与高频VCC分离完美解决了VCC频率干扰问题。采用PLCC32适配器轻松换技术,用户不必再担心PLCC32座频繁使用造成的老化问题,随机提供四套PLCC32万能适配器,单座可写任意电压芯片FWH LPC PLCC32-12V PLCC32-15V PLCC32-5V不论您的芯片是什么类型,VSI2.0单座即可支持。内置内存SPD数据修复仪SDR DDR DDR2全部支持国内唯一提供对DDR2 533 667 800提供全系列支持,惊云澳天还为您预留了升级接口,配合即将推出的笔记本内存SPD适配器即可支持笔记本电脑各种内存的SPD数据修复。不需要任何适配器即可支持全系列笔记本密码芯片包括最困难的24RF08N(某些人用232作一个简单的下载器就说能支持24RF08是欺骗消费者的行为,这种下载器只能读不能写软件还是DOS平台的提示符界面操作复杂需要用电池供电,很容易损坏芯片和内部数据)。增加对液晶显示器驱动板固件的支持,也支持在线刷新驱动板固件。体现维修平台的特点增加了IBM 0175东芝188错误修复的支持。同时惊云澳天维修平台依然保留了超越5000 澳龙维修平台的全部功能。

功能惊云澳天维修平台制胜的八大功能:
一、超级BIOS编程器支持所有的BIOS芯片,VSI高速引擎烧写速度一流
二、笔记本解密编程器支持所有笔记本电脑的密码芯片包括24RF08N
三、万能内存SPD编程器支持SDR DDR DDR2全系列内存更可扩展笔记本内存
四、液晶驱动板编程器支持各种液晶驱动板固件支持在线刷新功能
五、彩电显示器EPROM控制芯片修复仪 瞬间修复任何EPROM控制芯片
六、支持IBM 0175 东芝 188错误修复内置并口短路保险安全高效
七、支持93XXX升级接口可以扩展更多ISP器件的支持
八、打印机复印机串行通讯芯片修复仪 提供SMD适配器支持任意封装

不想多说什么别的了,看看这些介绍用语吧,就算是业界公认的编程器领先厂商“力浦、河洛、西尔特”都不敢用这些词来作宣传。它一块小小的PCB就敢这么牛,这其中的原由,还用再多说吗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们,那请介绍一款BIOS编程器吧,价格在500左右的吧,能刷多数BIOS芯片,耐用就行。

网友: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兄弟不用下,谁知道好不好用,适不适合做生意。

网友:
我是穷人,也只买了个西尔特280U的,就是业务量上不去,只刷了几次。但是还是可以。也看过这些多功能的编程器,算了怕上当,花二次冤枉钱,也就再买了LCD的烧录器,当时买来的价格是350元。到现在也只是刷了两个程序。痛苦啊。

网友:
本人使用的就是这个惊云澳天世纪版的编程器,我主要看上他功能多,我 经常刷SPD,这个方便点,刷一般主板上的BIOS也怪快的,差不多刷带校验1分钟内能搞定,支持的BIOS也比较多。感觉不好的地方,做工差经常会找不到BIOS型号刷不了,软件也不行,不稳定 ,有的时候要启动几次才可以,好提示错误。做维修就怕这个,临时要用的时候编程器找不到BIOS,刷不了,急死你啊,就像2楼说的,玩玩可以,专业话免了,虽然便宜,但有你急的时候,呵呵 !不过用来刷SPD还没有出过错,就是刷BIOS经常好找不到BIOS。

网友:
另外坏了保修很难,你别听淘宝上说保修一年什么的,等你保修的时候问题就来了,山东家园要收费的。

网友:
本人用惊云澳天已有一年了,个人感觉不好,很多BIOS都刷不了,

网友:
速度慢 而且不稳定 有时候好几次都下不好 垃圾

网友:
一句话,TMD的太垃圾老,我买老个,还好又卖老。

网友:
这个垃圾板我去年买了一个,刷主板BIOS极不稳定有时要刷好几次才成功,没有刷几个主板BIOS就坏了刷主板等大部分BIOS的功能!
不过刷内存的功能还是可以用,也很好用,而且很方便直接插上就刷!可能这个功能是这种编程器的最大的优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