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D老主板问题,求救高手们,谢谢啦!

楼主(2008-08-23):
硬件:845D主板(华硕P4B266C),P41.6CPU
现象:开机发出“嘟达~嘟达~”救护车声音,有时能进系统,但一碰到鼠标、键盘或声卡、USB接口就马上死机,同时发出“嘟达嘟达”救护车声音。诊断卡测试FF正常。死机时,诊断卡依然显示FF无任何变化,死机后,只能关电源重开。哦,我超过频,1.6超到2.0,稳定运行,只试过十来次,后来没超了。一年时间没用后,现在拿出来想发挥下余热,没想到出现这种麻烦事。经过一个多月摸索,查资料,现作如下分析:
1、CUP过热,我在能进系统时用everest测过,40度左右,而且我还试过将CPU散热器放在冰箱里冷却,问题依旧,排除。
2、CPU风扇问题,我换过两个,一新一旧,问题依旧,排除。
3、主板脏了,我现在清理得更新的一样,排除。
4、电源问题,也换过新的,问题依旧,排除。
5、BIOS问题,我已更新理1006版本。同时试过清除CMOS,没用,恢复初始设置,问题依旧,排除。
6、电压问题,在BIOS固定CPU电压,且在系统里测试,电压约上浮0.05-0.07伏,是正常范围,应该不是电压问题,排除。
7、主板跳线问题,仔细对照说明书检查过,没问题。而且我以前一直没有改动过,排除。
8、主板电容烧了,仔细检查过每一个立着的大电容,没发现异常。
9、南桥问题。最终定格在南桥上,因为经过长时间的测试,我发现但一碰到鼠标、键盘或声卡、USB接口就马上死机,同时发出“嘟达嘟达”救护车声,南桥是控制鼠标、键盘、PCI、USB的。但如果南桥挂了,跟本就进不了系统,但我有时可以进系统并开个一天(只要不碰电脑背后这些插头)也没问题。不过,有时候,看视频的时候,也有突然死机现象。不过不常见,碰电脑背后鼠标、键盘、PCI、USB的接口,那可是一碰一个牢,马上死机。
现在请教高手:以上分析正确与否,如何作进一步检查,如果是南桥坏了,如何确认,修不修倒无所谓,祖先级的板子了,就想弄清楚问题。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