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不开机

楼主(2008-08-23):
各位大侠前背们好,我是个初手,有台电脑按下电源开关风扇转了一下就停了,对地打阻值,红线,橙线,紫线都只有几十的数,我是网吧的这批主板是梅捷915的,只要换过给北桥供电的电容过不了几天就出现这种状况,已经有三片主板都出现过这种现象,没换电容的板子就没事,还有换过电容的板子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PCI-E下面有个电容也鼓起来了,换这个电容也解决不了问题,请高手们支招呀

网友:
你找一下 4个脚的插头 把它拿下来 看能不能上电 如果可以 就是CPU供电有问题

网友:
不是CPU供电的问题,闹死了,我这还没有搞维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