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在板上怎么测好坏

楼主(2008-08-23):
如题 场效应管在主板上怎么测好坏 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

网友:
测量不为0 最好是拿下来测量 在线不准

网友:
用黑笔测量MOS管上管的G级 阻值要一致

网友:
数字表用二级管挡
N沟道
黑笔接D级,红笔接S级。
阻值500欧姆左右~
其他无论这么接都没阻值~
P沟道
红笔接D级,黑笔接S级。
阻值500欧姆左右~

一般认为这个MOS管就是好的

网友:
场管一般击穿损坏(短路)比较多,而开路(断路)情况比较少,如果场管击穿损坏了,他的G极大多数情况下也损坏了,你可以用万用表二极管档在路测量G级与S级是否击穿,如果蜂鸣说明这个管挂了,可以迅速找到损坏的场管

网友:
谢谢楼上的各位了 学习了

网友:
更简单的    在线测     重要G  S  不短路就算基本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