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c51主板 不亮 cpu供电偏低

楼主(2008-08-23):
杂牌的AM2 c51主板  测试卡不跑码  cpu供电偏低1.1v  cpu型号是3200+的速龙 正常电压应该在1.3v以上 检查isl6566上 vid1 对地阻值352欧 其余的vid都在1054
跑线路 vid没有和其他元件相连 似乎直接到cpu座 拆开cpu座检查 没有灰尘和异物
于是怀疑ISL6566本体有问题 可拆了芯片后(后悔 这玩意再焊会去可真难) vid1还有352欧 而其他vid因为拆了芯片 对地都是无穷大

修到这没思路了

网友:
呵呵我最怕的就是ISL6566这类芯片了··搞IO我都嫌麻烦··

网友:
ISL6566的37 ENLL是不是高电平?内存电压和桥的各电压正不正常?
看一下VID有没和I/O连?

网友:
弃修了 估计是cpu座内部短路 判断依据 在摘除isl6566后 除vid(1)外 其他vid脚都是无穷大

网友:
从以下几个方面查看一下:(仅供参考)
1.MOS管的工作电压是否正常
2.查一下CPU供电的MOS管的控制芯片是否正常
3.北桥的贴片电容的阻值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