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83310-R243708 8脚芯片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08-08-23):
有一主板 内存供电不对 发现W83310-R243708 8脚芯片 电压输入没有 芯片电压是3.25V 我用一个二级管代替后 电压正常 但是测试卡跑D3
请问这个芯片用什么可以代替
芯片

网友:
在这个上是内存供电管理。3脚是参考电压
发个pdf给你

网友:
转DDRVTT电压啊,

网友(2008-10-04):
回复 网友A:
用啥可以代换 我的怀疑坏了 不加这个配件内存2.5电压正常 加上以后电压下到2.3

网友:
W83310S-N跟这个是不是脚位一样的

网友:
这是供内存的参考电压1.2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