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奇怪的故障

楼主(2008-08-23):
主板D3的故障

华擎462主板 故障:检测卡跑00或者(FF)
检查CPU电压正常
发现内存1脚和7脚电压没有
跑电路发现一个场效应管没电压,拿下测试,发现此管穿了 换了此管电压还是没有
发现附近有一个8脚芯片和内存第7脚通 测电压3.25,把芯片拿下,用一个2级管代替,电压正常

电压正常后,测试卡跑D3,还是内存问题

请教各位高手 D3是找不到内存 应该怎么处理

注:发现内存附近有一个跳内存频率的3个跳线 200 266 333 400 各种频率都试了  测试卡仍跑D3 请遇到这种毛病的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
你换个内存旁的8脚芯片试试,内存旁有个场效应管你取了测一下

网友:
负载电压有不?
正常的话换个内存试试``
还不行打值~可能有线给烧断

网友:
如果电压都正常的话你用香蕉水刷一下内存插槽,用橡皮擦一下内存条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CPU没有供电杂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