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索尼VX88 815芯片组主板不开机

楼主(2008-08-23):
放置一会给主板通电不能开机,电源按开机键灯亮,电流到0.7A不动了,CPU上有电压1.15VCPU电源芯片LTC3714届换了,主电源芯片也换了还不行.无计了....怎么办?

网友:
诊断卡有时能跑到C0有时只能跑到60,不知问题在哪儿?只好在这儿请教了

网友:
机器出现问题时,有几次开机时报警,不管它能开机,后能正常用。然后再开机出现南桥坏,更换南桥后,也出现开机报警,没有管它,结果就出现上面的情况了

网友:
没有人理啊?没有好人?
换了时钟芯片以后,跑到81停一下可以到C0就不动了!晕啊

网友:
电流到0.7应是内存不过啊, 内存有没有测过?? 换一条试试, 不过MINI的内存不好找!

网友:
板载内存,外加一条电流没有变化,现在发现接上电池,机器不通电,电路保护了

网友:
:Q :Q :Q :Q :Q

网友(2008-09-22):
没有同志帮忙呢?

网友:
看机器现在象没认到内存!既然是板栽的,那你得查给内存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