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5V 1A可调电源,想改造

楼主(2008-08-23):
0-15V可调 1A 在维修过程中非常不方便, 电源当电流>=1A时,芯片保护。
想改成0-15V最好是25V 输出电流为3A以上, 不知道如何着手。
最好是还可以限流
本人电路基础差,希望高手能给个方案,详细一点。
芯片

网友:
你还是再买一个吧,改起来比买个新的还费钱

网友:
电压 , 电流要求都高了 ,变压器要换 , 电压表电流表也要换,电路也要更改 , 确实不如再买一台.

网友:
没图 很难告诉怎改
想DIY的话 不如试试这
0-50V 6A 限流可调

网友:
可以改,把你的电源画个图出来,看下才行。你先量下变压器的次级电压有多少。我想升高10V是可行的

网友:
的确,电流增加太多,变压器是要换的,还不如另买一台或找一个电路DIY一台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上的图~想问下图上面的那个SW是什么,继电器吗?

网友:
SW 是一个复位开关,就是不带锁的那种

网友:
http://www.sydzdiy.com/article/power/0593022041976861_48225.html
有可行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