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关机有个红点

楼主(2008-08-23):
飞利浦107f56开机的时候图像显示很正常,但是在关机的时候就出现有一个红点在屏幕中间,几秒钟后就消失了,请问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查下G1电路 看是否有问题

网友:
把G1负电压加大!!就OK了

网友:
彩点的话估计显像管挂啦哦 。。
亮点的话查下G1电压

网友:
我们店里也有一台飞利浦关机红点,不规则的一个红点,查电路没发现问题,电容也换了,判断显像管的问题。

网友:
检查消亮点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