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9板的内存问题

楼主(2008-08-23):
一快939的板.不论上什么内存它都会蓝屏.用RST测试.结果为1-4的芯片有问题.
内存供电.VTT电压.辅助供电都正常.
唯有没有换过CPU.会不会关CUP的事呢?又或者是哪的问题?

网友:
当然会关CPU的事情了,因为K8的CPU集成了内存控制器的!

网友:
由于我暂时还没939针的CPU换来试.结果以后公布.

网友:
线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CPU的损坏几率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