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跑线路的问题

楼主(2008-08-23):
各位大哥,我看了咱论坛的《计算机主板维修实用技术》后,想自己跑跑线路,但终究还是发现无法入手,有些问题想问一下,不过我不知道新手问这样的问题应该发到哪个版块,暂时先发到这里,如果有适合这个帖子的版块,烦请斑竹转到相应区域,并通知我,谢谢。
1。跑线路时是不是必须要有自己所跑主板的电路图做参照?
2。一般主板是有几层?我在书上看有4层,中间两层是电源,上下两层是信号,不知道对不对?
3。电源中的负电压是什么意思啊?
请各位大哥们多多指教!我在这里先谢谢啦!

网友:
如果你可以找到主板电路图就可以不跑了,不过这有点难,呵呵,你可以到论坛里找一些做参考
      PCB板一般分四层板和六层板,不过主板一般都是四层板的多,四层板上下两层为信号,中间两层一层为供电,一层为地线;六层板上下两层为少数信号,供电,中间四层,两层为信号,一层为供电,一层为地线
     电压的正负是相对的,只是人们对于电流的方向上做的规定

网友:
谢谢您的回复。
我找了个建基AX37PRO的主板在练,只不过信号线太细,跑线路的话如果有电路图就更好,直接可以找到测试点。呵呵!!

网友:
等你熟练了,不用跑线路也可以修个60-70了。我半桶水,什么都修。什么都修不好。不开机咱就修开机线路,I/O 1117一个一个换。CPU不过就换场管等等。我水平有限也说不好。

网友:
跑电路张老好像有个专题贴子~`可以看看

网友:
谢谢各位兄弟们的帮助,我这两天都在泡新手区。。。。呵呵

网友(2010-02-15):
主板也就是个供电,时钟和复位。供电的方式有很多种,时钟不仅只限与时钟芯片,也与CPU、桥、内存有关,复位比供电慢,用于芯片内部供电。总之,多修几类主板,多看两幅电路图就行了。光有理论没有实践去量主板是没有目的性的,很无聊。

网友:
有电路图好办点,没有就要慢慢跑了

网友:
新手跑跑线路有很大好处 就象老师新接一个班,刚开始要点点名,熟悉一下,时间长了就不用天天点名了,用眼一看就知道谁在谁不在了

网友:
计算机主板布线过密,板面上又有原件和各种插槽档住,不好跑啊。

网友:
跑线路  ,单层 好说。  多层  麻烦了。  我修显示器 出身。  液晶 解码板 跑线路 就很麻烦。

网友(2010-03-18):
慢慢练吧,跑线业没办法,只有慢慢练习

网友:
跑线路 之前要先动理论   我是自学主板 刚开始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后来书看多了 慢慢就懂了  最重要就要懂电路懂电路才能跑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