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u800-x主板故障

楼主(2008-08-23):
华硕p4u800-x主板不加电测POWER键只有2.8V电压,电源管一点电压都没有是怎么回事啊,我没敢强上电

网友:
查下PS-ON到9脚线路,2.8有点低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ASUS的板不一定的,我早上搞了一片P4PE2-X的,PS-ON排针只的1。89V,也正常上电、显示。
你说的电源管指的是~~~

网友:
我看了上面有华硕专用的开机复位芯片AS016估计是他坏了但手头没有啊不知道用什么能代换呢

网友:
好象ASUS专用开机复位芯片只能原型号代换的,?

网友(2009-05-02):
我手头也有这样一片板子,待机2.67V。不出发。016换了问题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