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维修经验

楼主(2008-08-23):
昨天修了台联想的19宽屏是开关问题,今天又来了一台,同一个问题,我把型号写上来,这个可能是联想的通病,大家以后可能有用,LXM-WL19DH。
第二台是个笔记本,暗屏,找了个液晶拆开的屏,待修中的,接上去那个屏亮了,就知道是灯管的问题,换一个收了200.
第三个是前几天一直没修好的,开关指示灯不亮,以为是驱动板坏了,在网上定了一块,100大洋呢,货还没有到,今天我想是不是开关也坏了,就换了个开关,没想到好了,气呀,那个驱动板没有到,东西到修好了,晕啊。
还有两个一个是45线的排线,中间有几根好像打火时烧的,有几个小洞洞,屏能亮,但都是大彩虹,看不到东西,网上定了货,还没到,到了再写上来。

网友:
兄弟你业务真好,看你的维修日志能学到很多。谢谢分享!

网友:
兄弟你业务真忙,
谢谢分享。。。。。。。。。。

网友:
这几天LZ赚了好几百大洋了吧,羡慕哦

网友:
今天休息在家,晚上公司打来电话,说笔记本又出问题了,第一次还是暗屏,第二次亮了,第三次亮了,客户要重修,我晕啊,我换灯管后试过两次啊,还在里面看他的照片呢,哈哈。怎么会这样呢,不会高压出问题吧,也不对啊,高压要出问题怎么会好那么多次呢,看来只有明天去看了才知道结果。哪位老哥以前修过这样的指教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