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铭主板不跑代码

楼主(2008-08-23):
一块冠铭主板,上加负载时,诊断卡显示00,装CPU则没有显示任何代码,复位灯长亮,请问怎么解决?????在线等谢谢

网友:
检查你的I/O,如有条件可以直接换一个

网友:
什么都没查,凭代码就换I/O?这点并不可取,建议查一下主要供电点

网友:
CPU 主供电1.1V.略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