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HP DV6000 问题

楼主(2008-08-23):
今天下午刚修了个HP DV6000 顾客拿来的时候一切都是好的系统也可以进去就是麦克用不了 我拆了一下,现在一插硬盘就死机请问各位那是哪的问题!!!!!!!!
硬盘

网友:
可能是装机的时候错位了吧。建议楼主重新拆装一遍,不过这次要认真一点。我有个朋友,把SONY的键盘线装反了,结果却说是重装系统惹的祸

网友:
没装错位 我裸板点亮插硬盘也是老样子 不知怎么搞的, 哎!郁闷啊。

网友:
二楼的说得很好,你重新检查一下,有可能有没看到没插好的地方,咱们做维修的小问题有时可能引发大毛病,看看线有没有没插到位的.

网友:
硬盘检测不通过,查硬盘到南桥

网友(2008-10-14):
各组电压也要测试一下,看是否有电压差。

网友:
摔过的机器,就容易出你这种问题,所以修摔过的机器还是小心点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