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45的CPU供电上管老是烧

楼主(2008-08-23):
接到一块V星845的主板,通电风扇转一下就停,测电源接口12V对地35欧,经查是CPU供电上管烧,换同型号的开机又烧,换了电源管理芯片,通电又烧,请高手指点下该从哪下手

网友:
补充一下换过上管后12V对地470欧,应该正常

网友:
把那几个管全换了试下

网友:
测一下VCORE的对地值看看是多少

网友:
几个管是全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测一下CPU对地电阻

网友:
VCORE的对地值66不知是否正常

网友:
没人回应了,CPU供电的电容没发现鼓包漏液的,我先把它全换了试试

网友:
查上下管附近小电阻是否损坏

网友:
你要看每个管子的各角对量的值是不是全对

网友:
看一下你的电源IC,重点查BOOT和ISEN引脚间的耦合电容。

还有就是MOS周边的限流电阻,小阻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