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驰机器的时钟问题。

楼主(2008-08-23):
迅驰的CPU时钟应该有两个0.43v(我在联想好机器上量的)

有个神州迅驰机(天运M362T)CPU时钟只有一个0.3v,另一个时钟没有信号。

CPU复位电压在上电是只有0.15(正常的1.几V)

机器其它电感电压正常,CPU核心供电电压也正常。但机器上电后电流正到0.36A会掉电(假负载)
上CPU电流可以上到0.58A.

请问是时钟的问题还是南桥???

换了时钟IC和时钟晶振也一样。

网友:
机器拿来时待机不正常。不触发。IO有点发热,更换IO后就可以触发了。

网友:
这位朋友用的万用表吗,要是那个时钟只是电平起来那你怎么看出来呢,那个复位应该不起来也有0.3V吧
你都知道复位了应该也知道CPUPOWEOK在哪里了看看有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