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50的问题

楼主(2008-08-23):
今天接到一台电脑,显示卡是镭姬杀手9550超值至尊版 128M的,开机、上网什么的都正常显示,可是打开word后,打几个到二十几个字后黑屏,word重装后还是一样,(不是软件的问题)主机的风扇还是转的,不是在关机状态,请问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怎么没有高手支招

网友:
高手来说一下,在线等呢

网友:
SE431用什么代换

SE431用什么代换

网友:
SE431/SE432 稳定性高、寿命长、价格低廉,

按输出电压精度分三个档次0.5%、1.0%、2.0%。
封装形式有: SE431: TO-92、SOP-8、SOT-23-3、SOT-23-5、SOT-23、SOT-89。 SE432: TO-92、SOT-23-3、SOT-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