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865PE主板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8-08-23):
MSI--865PE主板,Geforce4  MX440  64M显卡,进系统时在滚动条结束后黑屏,重做系统,故障依旧.把显卡换到其他机器上则正常,请问这是主板问题还是硬件冲突?????/

网友:
换个显卡接上试试看呢?

网友:
这应该是冲突了,换别的显卡怎样

网友:
考虑下板上的其他硬件如声卡网卡~~~~

网友:
换显卡问题依旧啊!!!!!!!郁闷

网友:
主板好象没有问题,诊断卡跑代码26

网友:
刷BIOS试一下..

网友:
可以试下加焊北桥,

网友:
启用VGA模式还黑不?

网友:
进安全模式就没有问题,真是麻烦啊

网友:
前天遇到一例同样的机器,开始也不得其解,后来重做系统后解决。
你这块板,清洗AGP插槽,测量AGP接口附近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