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7k1r刷新率调低就出现雪点

楼主(2008-08-23):
TCL 7K1R显示器开机图象扭曲进入桌面正常
把刷新率调低就出现雪花点但很快正常
求大师指点
桌面

网友:
检查S校正电路。改变不同的刷新模式看一下故障现象再进行检修。

网友:
换下行场扫描块 还有就是CPU晶震

网友:
S校正电容有一个鼓包参数为640NJ250V代换一定要原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