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SB辅助电源管

楼主(2008-08-23):
看了本站同乐五洲师傅的帖子后,我拆了一个电源,知道了什么是半桥变换电路,也在电路板上找到了这2个型号一样的管子。但与这两个开关管子在同一个散热片上的管,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附图2张请师傅们指点下谢谢。

网友:
这是个场效应管,600V2A,Ron=4.2欧。
此处用作待机电源开关管,即是提供+5VSB的小型开关电源。

网友:
是开关管了。电源坏得很高的也是这个鬼东东!!!前天我电源炸了。就是坏了它和一个阻值很小的电阻!!!

网友:
这是世纪之星电源吧。二楼正解。

网友A:
感谢午夜梦回 师傅再次解答,明白它的作用了,请问你所说的待机开关电源是不是所谓的辅助电源?这个小型开关电源的作用是不是提供5VSB给主板,并且给ATX电源里面的TL494等开关芯片供电的那个电路?

网友:
仅供参考。应该有点类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午夜梦回 师傅再次解答,明白它的作用了,请问你所说的待机开关电源是不是所谓的辅助电源?这个小型开关电源的作用是不是提供5VSB给主板,并且给ATX电源里面的TL494等开关芯片供电的那个电路?

是嘀。除了+5VSB之外,小变压器还有一个绕组为电源电路提供工作所需电源,不同的电源有不同的设计,所以另外一组的电压并不是每个电源都一样,只要+5VSB正常电路一般没问题了。

网友:
感谢午夜梦回 师傅详细的图文讲解,这回总算明白电源里主要原件都有什么,张的什么样了,对我很有帮助,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