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41A的人脸识别系统能清除吗??

楼主(2008-08-23):
有个客户拿这么一本本来,头像不是他的,他想找我们给解了,能解吗?希望高赐教!

网友:
我感觉就是一个随系统启动的程序吧。。

网友:
解除这样的识别系统应该没有这么简单吧,高手来说说啊

网友:
装系统呀, 。。。。

网友:
友情建议,先看看笔记本是不是他的?
不要是别人"窃取"的笔记本,拿来让你做了,到时候出事情,把自己填进去了,现在的 JC叔叔最喜欢这样的事情了.这个钱宁可不赚,风险大.

下来在讨论技术,应该类似与指纹加密系统,和图像有可能是在主板上的一个芯片上存储,开机的时候自动效验,先刷个BIOS看看,行不行

网友:
应该很简单,它本身就是一个软件,你把它去掉就行了!就跟指纹识别是一样的!其他的自己考虑!小心点为好别让自己落到JC叔叔手上就麻烦大了!呵呵!

网友(2008-11-09):
楼上说的都很有道理哦  ,  斑竹  试试看啦

网友:
5楼很有道理 先做系统不行 找BIOS吧

网友:
二楼无边老大正解。

网友:
估计能。。
       比较麻烦。

网友:
重新安装系统,就行了,如果能记得密码,也可以从系统下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