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分析一下屡损二次开关管的原因

楼主(2008-08-23):
维修中经常能碰到一些显示器屡次损坏二次开关管,很多是开机后二次开关管很烫然后击穿。本来遇过LG的是那个50V47uF的二次电压滤波电容坏了。但是还有一些显示器的这种问题就没有解决好,希望大家总结一下这方面的经验,共同提高维修能力

网友:
不好意思,打错一个字,是本人

网友:
二次电源的元件不太多,应该不难查出故障元件。
大致上有:
负载有问题引起二次电源过载,例如行电流过大,二次电源输出滤波电容失效等。
整流(或续流)二极管耐压不足。
储能电感内部有短路(少见不等于没有。我遇到过一台15寸的,二次管换上去温度超高,所有的元件都检查完并用代换法都无法解决问题,就是没有代换过储能电感。把电感器的外包装拆开观察没有发现任何问题,铜线的漆层也没有变色,最后还是把电感拆开方知道原来是里面的铜线烧焦了。)。

网友:
常见的原因一般有以下几点:
1:升压电容坏。升压二极管性能不良。2:升压电感匝间短路。3:升压电路负载有问题。4.升压管S极电阻变质。5.升压管推动电路有问题。过激励和欠激励都会现升压管过流。

网友:
还有包有问题也会烧2次电源管

网友:
昨天忘装行管了   连续烧了三个升压管 瞬间就烧  愁死我了  一看是忘记装行管了~

网友:
为什么我断开行管的c极,b+电压是50v--145v跳动,但IRF630没有烧呢?

网友:
修过一个机器,也是二次电源管,
先量供电,正常。再量行输出的大个晶体管,也没有击穿的。
装个IRF630上去,通电--死了。是不是装了一个坏的上去啊?
再装个好的。又死了。这下完了。。。。。现在不是在店里,在人家家里
看下先,不行抱回去。
运气真好,看到PCB断裂,二极管负极到高压包之间断了。飞线接好,装上IRF640,通电。OK,收钱,走 人。
高压包没电,行场IC Bin电压低。B+DRV脉冲不断加宽。B+不断上升,达到250V,然后。。。。。

网友:
电感,电容,二极管,再加国产水货精品的升压管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