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教RST中 JUMP 这项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8-23):
修过不少内存,发现好多内存前面测试都过了,但JUMP这项提示错误,这样的颗粒极少虚焊,大部分都要更换,请教老师,这项是什么意思?做什么用,最好能讲清楚些,谢谢了!
更换

网友:
高手们都到哪去了?帮我解释下,谢谢了!

网友(2009-09-12):
如果JUMP过了说明主板能够点亮

网友:
在X86系统的汇编语言中,JUMP(跳转)是一顶最常用到的重要指令,该指令的含义是指示CPU跳转到内存中的指定地址n,并执行地址n处的程序。
在RST检测中,JUMP项就是检测每个颗粒对于这个指令行能力。如果该项无法通过,表明该颗粒无法精确的寻址和随机存取。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频率不够或是刷新失败都有可能。一只在400M下JUMP无法通过的颗粒,在266下可能会工作的很正常。通常,JUMP无法通过的颗粒需要更换。

网友:
我今天初用RST检测内存,到JUMP处要检测很久,看过LS的我知道了

网友:
又学到一招。。。 贝贝老师 能不能把RST 所有的参数都讲解一下。。。

网友:
Address Line 这项是什么意思 地址列表?

网友:
只知道有错了就换,没有深入去想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0-01-22):
贝贝师傅我看你的贴这么久了,我也遇到过部分JUMP无法通过的,但是我还是不理解你所说的这一句话
无法通过的颗粒需要换掉。现在关键是我如何确定哪颗是无法通过的颗粒。在检测时,他到JUMP死掉了,而不是所谓的等多长时间的事了,等上个把两个小时还是那样。在这个时候我该如何找到那个你所说的无法通过的颗粒啦

网友:
希望的寄托
JAMP无法通过的颗粒在检测该项后用红色显示出数字,你说的情况是主板与内存不兼容,和我说的不是一回事

网友:
谢谢贝贝版主的回复,我总算是明白了。再次感谢贝贝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