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功率

楼主(2008-08-23):
请问,决定开关电源的输出功率有哪些因素?关键元件是什么?谢谢!学习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要看是主开关变压器的大小和主电源开关管功率的大小,整流(输出)二极管功率大小,另外就是散热。

网友:
这个难说了...电流大了.很多部件都要加大吧

网友(2008-10-01):
就是看主开关变压器的大小和主电源开关管功率的大小,整流二极管大小。

网友:
这个不是很清楚, 我只知道看电源 要看额定的

网友:
希望楼主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