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高压板接线问题?

楼主(2008-08-23):
换高压板时。高压板和驱动的的连接线怎么接。
尤其是坏的高压板一没有电压输出的问题~
我怎么才能知道哪个是12V,哪个是5V。哪个是3。3
有的高压板是12有的是15还有19V的。这样的高压板怎么区分呢?

网友A:
一般为通用板子

液晶显示器的供电一般为12V。通用高压板一般只需要接三根线,电源线,信号线,地线。首先确定地线。这个应该很好找吧,有维修基础的肯定能找到,下来找电源线,一般在板子是会有一个小的保险,这个肯定是供电引脚。还有一些表示就是保险旁边的滤波电容,电容的正极就是供电引脚。信号线我没有技巧,我一般是碰除了电源和地线剩下的引脚,只要屏幕亮了就可以。这是我个人的维修经验,如有错误请指正。愿意与大家一同提高维修技术。大力支持网站建设

网友:
电源一般为12V
信号一般为5或3。3V
地线没有电压。
应该是这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液晶显示器的供电一般为12V。通用高压板一般只需要接三根线,电源线,信号线,地线。首先确定地线。这个应该很好找吧,有维修基础的肯定能找到,下来找电源线,一般在板子是会有一个小的保险,这个肯定是供电引 ...

你说的是电源板上怎么找到!!!如果不知道驱动板上的哪根是该怎么办呢

网友(2009-01-09):
那驱动板上也有个保险吗

网友:
驱动上的直接量不就是了??

网友:
高压板和驱动板又怎么分呢 ?老师讲下呀 /
你那说的是电源和高压连接

网友:
学到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