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电源

楼主(2008-08-23):
金河田ATX-310WB&P4 开关电源,+5VSB并非使用7805三端稳压块,毛病是该输出高达18V,以致接通电源了10V1000U电解电容立即破裂。

请问大家,因何如此?

网友:
整流管坏了吧...或光偶...和光偶附近的端压器

网友:
LM339周围的电路检查一下.

网友:
谢谢,我没有它的电路图,可是这个+5VSB输出端很简单,输出变压器后只有2只电解和1个线圈,旁路连接光耦。

网友:
那就把7805换一下。

网友:
此电路不带7805滴。。。。。。。

网友:
检查换过TL431/817光耦/整流管FR152,问题未解决。

网友:
最近想过这个问题,想到还有几种可能性:
1、变压器的初级有短路,因此次级输出电压升高。疑问:如果有短路的话次级两个电压都会升高,tl494的供电至少12v,而5vsb升高到18v,494的供电至少是43.2v,494没有烧掉吗?还有,如果tl431、光耦正常的话,电压不可能升高到18v。
2、tl431或周围电路损坏。tl431的典型应用电路是由2个电阻的比值来控制电压的,即使tl431没有损坏,那两个电阻有问题的话控制的电压一样会改变。还有不知道该电源5vsb有无稳压二极管,损坏的话也有可能出现电压升高。
3、短路。不知道从哪里短路跑过来的电压。
发表一下愚见,只是理论上的讨论,本人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请楼主检查一下tl494的供电再说吧。

网友:
刚才无意找到些资料,光耦次级的限流电阻开路或者阻值增大有可能导致这种情况。楼主可以查看一下。

网友:
非常感谢如此热心的大只佬兄,这就看看去。迟点在回音。

网友:
辅助电源的三级管的基极上串有个 22uF/50v左右的电容,以及相关的稳压二极管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辅助电源不见稳压二极管。

感谢“大只佬”的帮助,此例是光耦初级(二极管端)输入串接的R18(41o)电阻开路导致+5VSB升高,换用38欧解决。谢谢!

现在,该电源+5VSB已正常,但绿线没有电压。

网友(2008-10-08):
顶上继续求助

顶上继续求助顶上继续求助

网友(2008-11-30):
继续求助

电源+5VSB已正常,但绿线没有电压,是因为KA7500B损坏了,换上TL494N。
接入市电,无需短接绿黑线,电源进入工作状态,输出电压正常。

通电即起,可是绿线还是5V,灰线也是5V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