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亮下灭

楼主(2008-08-23):
soking 硕箐SK -K8T800D-SRL主板型号
故障 开机检测卡亮下就灭,去掉CPU 上假负载 强行开机测得CPU主供电0.32不对
现在算开机保护吗?要从什么部分查起?CPU供电还是开机电路请教下

尝试过
1 Q1 Q2拆下来 正常管子
2 网卡芯片拆下来  主板还是一样
3 查RT9603有12V的供电

现在故障还是亮下就灭
在怀疑IO问题

网友:
有短路,重点检测COMS等功率器件。。。。

网友:
这个怎么说呀,你测ATX有短路吗?12V有短路吗?

网友:
重点查查CPU供电场管啊,亮一下就灭应该有短路了。个人建议:先查CPU供电

网友:
能强行开机应是3.3伏对地短路,查芯片.

网友:
在修CPU供电,拆了一组 正常管子

网友:
测电源接口的对地阻值,还有cpu电感的,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尝试过
1 Q1 Q2拆下来 正常管子
2 网卡芯片拆下来  主板还是一样
3 查RT9603有12V的供电

现在故障还是亮下就灭
在怀疑IO问题

网友:
供电管查下      北桥是 不是挂了

网友:
你查一下q1,q2的g级电压是多少,q1d级电压是多少。不行的话就把所有的Q1,Q2都吹下来看还短路不?如果还短路就是u座或nb的问题了!

网友:
个人认为:该故障多为给CPU供电的上下管有烧掉的情况,建议先查一下上下管再说!

网友:
开机检测卡亮下就灭。不代表一定就是短路。判断是否短路可以测下ATX座上绿线是否为高电平。高电平的话。是上电电路有问题。低电平的话则是主板有短路 是ATX电源保护。

网友:
楼主你强制开机之后,查下那个电源各个电压是否正常,如5V/3。3V等,若是有不正常的,查下与之相连的电路,看看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
应该是CPU 的供电短路,去掉CPU 打对地阻止。或者将管子全拆下来一个一个的测量

网友:
我也觉得应该查CPU供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