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719BF(大宇719B-3的板子)黑屏

楼主(2008-08-23):
行场IC是STV9118
故障:通电后指示灯绿色直亮。屏幕无显示。无高压声
查B+电压54V 不升压
查2次升压管10N20C 击穿。用640代换。
B+电压变为65V 。开机故障依旧。有轻微的高压声,X射线为6.5V,对地短接无效。G1  G2电压偏低
行管正常。
电路图如下:

网友:
"G1  G2电压偏低."究竟低到多少V。请用具体电压说明。测量升压二极管两端的电压,。看升压升了多少V。这款显示器不要升压电路工作。直接让50V电压供行都会有图像出现。如有高压。且G1.G2.基本正常。可调高G2电压看图像是否正常。

网友:
升压升了10V G1 在10V  G2再15V左右

网友:
你描述不清楚  把二次电源管去掉看下

网友:
二次电源管拿掉后 故障不变。没任何显示。绿灯直亮

网友(2008-10-01):
高压包坏的可能有点大了。测试G1 等高压包的绕组二极管,没有什么问题换FBT

网友(2009-03-05):
大宇的 板子很喜欢坏电容,.注意看一下有没有电容坏的,,

网友:
先查看有无虚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