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的问题

楼主(2008-08-23):
板载的五个USB接口全部不能用,系统能正常运行,机器运转一个小时左右自动重启一次,CPU4600+温度正常,45度左右,请问如何下手

网友:
看看USB口的滤波电容是否已经穿了,供电电感,再就是南桥了吧。

还有,刷下BIOS看能解决不

网友:
板载的5个USB都不能用,排除CMOS没有关闭USB和USB设备问题,基本上可以确定南桥挂了。

网友:
请教个问题,USB进IO吗?

网友:
清空一个CMOS,如果不是接口损坏. 南桥必定坏了!

网友:
请教个问题,USB进IO吗?

回答,目前我还没有遇到USB要进IO的板。

网友:
usb是南桥控制的,如果接口都没问题,可能是南桥里面的usb模块坏了。如果是这样就不好弄了。另外重起是usb坏了后才有的,还是以前就有的?

网友:
南桥持的可能性最大,不过有的板上的USB接口电路上有保险电阻,先查下有没有开路!!!!

网友:
基本上是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