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 内存检测不过去

楼主(2008-08-23):
杂牌845PE内存检测不过去 测试卡显示d0  发现3055管子击穿了  换了还是d0 发现2.5V的电压被拉到1.5V了
高手赐教下

网友:
这款板子应该是358+场管+431构成内存输出电压电路的吧,先查下431输出2.5电压正常不,正常的话查下358工作电压,输入输出线路。

网友(2009-05-09):
菜鸟啊,现在看不懂,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