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2不正常开机

楼主(2008-08-23):
一台IBM T22
笔记本
有时候能正常开机,有时候不能开机,不正常开机时按下开关硬盘灯一闪就没有反应了,能正常开机的时候运行几个小时都正常没有死机现像,开始以为是电源开关有问题,检测开关和换过一个正常的键盘开关也不行,应是主板上有元件虚焊或损坏。请教各位高手,检修思路应从那入手,谢谢!
笔记本

网友:
这是通病了, 是CPU的供电芯片的问题, 在论坛上搜一下, 相关文章很多!

网友:
加焊CPU供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