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300开机掉电,怎么解决

楼主(2008-08-23):
华硕M2300能触发,触发后3秒钟掉电,诊断卡跑03,CMOS放电后,能亮机,但进BIOS设置保存重启后,又跑到03再掉电,怎么解决这个问题,BIOS电池3.20V正常,BIOS也刷过了,还是不行,急求解决方案

网友:
主板有短路,COMS电路跑下,另外你的电池量了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池有换过,CMOS外围电路排除掉了电容漏电

网友:
亮机的时候有用手试主板上有发热的元件没有,可能有元件或芯片短路

网友:
今天问题终于解决了,原来是坏键盘惹的祸,换一个好键盘就可以正常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