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8,775换座技巧

楼主(2008-08-23):
大家平时用什么换针式和BGA封装的CPU座?
我只用神炉换成功过普通的370座,478的BGA很难对齐,也换不好,有没有用神炉(电炉,东方卖的)换成功的啊?或者是大家有什么经济实用的工具能把它们换好啊?
cpu

网友:
没干过,太专业啦!!!

网友:
老大也不说说啊,谢谢啦

网友:
去掉上盖就可以对剂了

网友:
478的还好对。但是775的就比较难了

网友:
慢慢的搞是可以的,我试过一次,还可以的!!!

网友:
要多练,才会知道如何.

网友(2008-09-29):
478 BGA的我的成功率基本在90%.775BGAr 换过几次只有一次成功。个人感觉775BGA的锡球熔点要高一些。以前做478的都是把锡炉的温度调到220度。做775的最后一次调到240度才成功

网友A:
多练,才会 知道如何

网友:
我做754 940不好换,478和775都是没问题的

网友:
用锡炉是很方便 可是我没有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