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G硬盘怪病!!求助

楼主(2008-08-23):
wd200的20G的硬盘,装好系统后3个月没用(闲置)。
后在主板检测下为4556M,放在别的机器上只找到硬件。但
没盘符。。请高手指点维修方法。。

网友:
   不好弄呀
如果确认不是数据线的事
那就是固件有问题了
晕呐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来一切正常的,能运行系统的,只是放置了3个月。也就是5月份放到现在没用。。
开机就不认盘了。。

网友:
看看跳线是否正确

网友:
跳线全都没有。。以前也是没放

网友:
用MHDD检测一下呀,看有什么变化,也可用DM检查一下,看能认出来吧,在CMOS里能认多少呀

网友:
自检只认4G多点。自检有时卡死。

网友:
电脑卖了,刚又修好组了一台。
那块硬盘现在怀疑主块坏了,想刷一下,但e文不过关,
哪位前辈请帮一下。。wd的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