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2条1g的ddr2-667都有小毛病,请问能解决嘛?

楼主(2008-08-23):
2条1g的ddr2-667, 用rst检测,一条有3个地方坏,一条有2个地方坏,于是刷spd,都给刷成512m的,想能用就行。
刷后一个检测通过,另一个检测还是有1个地方不过,请问有没有好办法解决。例如刷spd或什么的屏蔽掉有问题的地方。
问题

网友:
你的1G内存是双面667的,如你所说刷成单面512M的SPD,其中一个好了,那么话坏的颗粒就在背面,第二个不行说明正反面都有坏颗粒.你可以尝试刷同位数的256M 的DDR2的SPD试试说不一定可以用的,不过价值就不大了!

网友:
多谢楼上。不知道能不能修啊。这样很可惜